液压系统中,利用相同管路的液压马达工作时不同步问题,请大神指点。

楼主(2015-04-19):
在工作过程中,有种两个液压马达同时工作的液压设备,液压马达的控制回路完全相同,但是在工作的过程中,难免有一个马达阻力大,一个阻力小的现象,这样就导致两个液压马达的工作无法同步。特别是在液压泵提供的流量不足的情况下,尤为明显。求各位大神指导,该怎样设计液压马达的管路或采用什么样的分配阀能使液压马达保持同步。

网友A:
好几种方法呢,但都有有优缺点。
1.用调速阀,也就是在它们的进出油口上均串联调速阀(单向节流阀),结构比较简单,就是调节比较麻烦,精度不高。
2.等流量分流装置,可以用两个结构、排量相同的液压马达做等流量分流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几种方法呢,但都有有优缺点。
1.用调速阀,也就是在它们的进出油口上均串联调速阀(单向节流阀),结构 ...

调速阀在流量大小变动的情况下,是否还能保证输出流量相同?
您所说的等流量分配装置是什么,能具体说说么,是不是有什么阀能实现这样的功能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速阀在流量大小变动的情况下,是否还能保证输出流量相同?
您所说的等流量分配装置是什么,能具体说说 ...

如果泵本身流量波动的话,就调整不到流量相同了,定量泵的话应该可以调出来。
等流量分配,有一种结构就是用两个相同的液压马达,马达进口接泵油口,两个马达轴进行刚性连接,使其出口流量完全相同,然后再供给负载马达,使其同步。

网友:
再有就是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直接上比例阀或伺服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