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过程中的设备泄露问题

楼主(2015-04-19):
  在设备管理过程中,设备漏油的问题很难解决,这种问题虽然小,但是始终存在,没有办法解决,即使在检修过程中,涂抹密封胶,但还是无济于事。特别是从轴端泄露出来润滑油。请问这些泄露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些泄露的问题或采用什么手段检修能解决泄露问题。

网友A:
加油封,或改变结构

网友B:
可以检查轴的光洁度,使用的油封小径是否带螺旋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封,或改变结构

改变结构估计没有什么办法。这些设备大多是老式减速机。轴多少有些变形,加油封估计也管不了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检查轴的光洁度,使用的油封小径是否带螺旋纹。

油封是不带螺纹的,带螺纹的油封是不是比不带螺纹的好一些?

网友:
减速机,应该油位没有超过主轴吧?
油是顺着内壁流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