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0Cr与20#钢现场焊接,哪位大侠有过类似经验传授下

楼主(2015-04-19):
40Cr与20#钢现场焊接 40Cr为六方接头 与20#钢管 Φ273×18、Φ159×6的钢管场地焊接,现场只有厂房、CO2气体保护焊机、焊条焊机与气割加热设施、白石灰(焊后无法及时调质处理,简单的物品可以采购,),采用什么型号焊丝或焊条,怎么操作能够防止产生冷裂纹、延迟裂纹。哪位大侠有过焊机类似经验。

楼主:
2楼上图

网友:
加热焊接,,,,,,,,,,,焊后保温,,焊丝就低不就高,,,没有别的窍门。

网友(点评):
我查找了一些资料 跟你说的差不多 有简单焊接工艺 但我想知道点实际现场焊接的 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 怎么处理

网友(2015-05-21):
焊前将各个零件焊接部位附近20毫米氧化皮、油渍、水渍、漆膜等除去。选用ER50-6焊丝,直径1.2。保护气采用纯二氧化碳即可。准备好焊接设备及工具。再将40Cr零件预热到220℃,热透。将零件组到一起,最好能在可回转的变位机上焊接。选用合适的焊接参数进行焊接。焊后立即进行后热,加热温度在300℃左右,保温1到2小时即可。

网友(点评):
热心助人 谢谢

网友:
不用客气,互相帮助吗!

网友:
焊后零件变形怎么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