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比例伺服阀与控制AB通路单向阀启闭的电磁阀通电问题

楼主(2015-04-19):
     求教-关于比例伺服阀与控制AB口单向阀启闭的电磁阀通电问题。
     在比例伺服阀的控制回路中,其A、B通路上各有一个插装的外控外泄单向阀,两个单向阀的启闭由一个电磁方向阀(如Y型)进行(X口的)控制。我们这电控程序上是比例伺服阀与控制电磁阀同时得失电(PLC没有语句上的延迟)。以前一直运行挺好,最近确经常出现执行机构位置或压力错误,我们这怀疑是控制线路或阀本身出现了问题。
     不知大家对类似这方面的故障有什么经验介绍没有?或者我们的PLC程序编辑上有什么问题?
     另外对于控制信号是电流信号(4-20MA)的比例、伺服阀在从端子处拆线用万用表测量时导致阀芯位置异常致使执行机构异常动作怎么看(排除阀原始位置问题,仅说放大板)?制造商要求是控制信号同时接、断,从控制原理上上述故障怎么解释?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望不吝赐教

楼主:
是我没说明白么.........
比例伺服或伺服比例方向阀回路中,带两个液控单向阀A、B油路(可以理解为外控外泄)。外控单向阀的打开依靠Y、D型机能的电磁阀供液。
以前看过一个资料,努力的翻找不到了。
麻烦知道的,恢复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