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行程往复运动,大侠们给点意见。

楼主(2015-04-19):
晚辈想设计个设备,其中有个动作是小行程往复运动,行程50mm左右,频率1妙之内,往复精度要求不高,0.1以内就好。我目前想到的是凸轮机构,汽缸(这个不确定能不能达到这个频率),丝杠副,齿轮齿条结构。经验丰富的大侠来探讨下,各种方式的特点,价格等,谢谢。

网友:
看看汽车发动机里边。。。

网友(点评):
曲轴,谢谢大侠

网友(点评):
MechLib这么好的直观学习材料,怎么没去从头到尾看一遍?那里,这类机构太多了。还带可调行程的。。。

网友:
做个圆盘,平面平行于行程方向,上面铣一圈槽,圆盘就这么一直转,行程件一端通过销卡槽里,想要什么样的行程控制槽的曲线就行了,简单便宜比曲轴好加工比气缸稳定。

网友(点评):
这算凸轮的一种 ,谢谢大侠

网友:
凸轮机构用得是最多的了

网友(点评):
曲轴好弄一点

楼主:
曲轴好弄一点

网友:
大侠,曲轴机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手摇冲床了,可能对你有些参考吧。

网友(点评):
摇冲床,还真没见过,看过非标工程车钣金的大冲压机

网友:
看看这个行不行

网友(点评):
谢谢,很不错,机构稍微繁琐了点

网友:
四连杆机构

网友A(2016-09-08):
这个频率很低了,圆周运动与直线运动的变化就可以了。
我们之前做过100HZ/S,这频率是采用自制的音圈电机才实现1秒钟100个来回。

网友(点评):
行程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频率很低了,圆周运动与直线运动的变化就可以了。
我们之前做过100HZ/S,这频率是采用自制的音圈电机 ...

天啊 比交流电还快怎么做到的

网友:
汽车发动机的气门就是凸轮结构的,小行程,高频率。
每分钟好几千转。

网友:
做过类似的,用的曲轴,曲轴200rpm,几十转没问题的。

网友:
发动机曲轴连杆机构

网友(2016-11-05):
连杆滑块简单

网友:
为何不考虑曲柄连杆滑块机构?

网友(点评):
因为这玩意花样太多了。现在用的人都不是很多。 其实我也想用好凸轮连杆机构。真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

缝衣机~

网友(2017-01-16):
这个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