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调查,现在用3D设计软件,用PROE,还是Solidworks或者其它的设计软件比较多?

楼主(2015-04-19):
想做个调查,现在用3D设计软件,用PROE,还是Solidworks或者其它的设计软件比较多?

网友:
这还用问吗,你自己到版块区看看,在哪个论坛都行,你看看帖子总数和主题数,以及每天更新数量,是哪个软件最多。

网友(点评):
这个看行业吧,做机械设计行业sw居多,模具设计ug,,小家电行业电器设计的proe居多,家具设计也用sw和C4D。

网友:
貌似solidwork 多,不过学会一个,其他的上手也会容易

网友:
SolidWorks用的比较多吧

网友:
这个还得看情况和行业,不同的行业使用适合本工种的软件。不过,发现在学校里面学校教授CAD(主要是二维)和SolidWorks(三维,也可转化成二维)的比较多。CAD涉及很多行业,算是制图方面的鼻祖。SolidWorks感觉容易上手。

网友:
这个还得看情况和行业

网友:
SolidWorks容易上手,机械设计用的最多,特别是自动化行业。但是系统要求高,复杂模型或者大型装配体性能并不好。
曾设计一种电磁阀有几千个孔,用solidworks建的模型,刷新一下用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有反应过来。
同样配置的电脑用CATIA可轻松实现。这应该是建模内核的差距。
还有的特别复杂的曲面,solidworks根本打不开,CATIA轻松搞定。比proe好用,UG没怎么用不好说。

网友:
还真的只能看行业吧,,设计建模,SW还是不比较好用的,,

网友:
感觉还是用SW比较多

网友:
solid用的熟练了,现在学PROE真的是难受啊,感觉效率好低,线条很细看不清楚

网友:
貌似solidwork用得多,不过容易崩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