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316圆形工作台该如何加工?

楼主(2015-04-19):
圆形工作台,直径1米2左右,厚度12mm,表面粗糙度要求较高,部分0.8,其它部分1.6,有凹槽和多个孔位,请问该用什么设备和工艺进行加工?

网友:
铣车 ,有点大

网友:
别忘了立车,看图纸在定吧

网友A:
1米2左右,厚度12mm,是否考虑会变形?

网友:
车好后,抛光处理

网友:
找磨床啊

网友(点评):
删了吧,没看清是316材质,还是立车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米2左右,厚度12mm,是否考虑会变形?

只要你装夹合理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而且上面也没说有平面度的要求,一般超过10个厚的变形可以不考虑,前提是没有平面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装夹合理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而且上面也没说有平面度的要求,一般超过10个厚的变形可以不考虑,前提 ...

平面度和2个面的平行度都有要求的。

网友:
我觉得首先要过的是热处理关吧?
最好确保材料内应力通过回火或者时效去掉以后再进行精加工,不然会死的很惨。
至于加工设备,我觉得立车的粗糙度达不到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