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管连接方法

楼主(2015-04-19):
25*50矩形管每根1.7米  需要将若干根管直线连接成需要的长度   连接处需有一定的刚性 并能保证直线度

网友:
你混技术论坛也有一段时间了,怎么提出这种没前因没条件的问题,为什么要连接,跟谁连接。

网友(点评):
不是,注意是25X50的矩形管,每根1.7米,还若干根连接,还要刚性...还要直线度,这问题有意义嘛...

网友A:
楼主先把检测方法说一下呗

网友:
焊接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把检测方法说一下呗

为难

网友(点评):
就像2楼说的,不说做好之后到底干嘛,那就真的没法说了。非要说一个?雨伞的杆子?

楼主:
焊接不行啊

楼主:
主要是想把接头整漂亮点

网友:
内部穿个管,打螺纹孔,外部打埋头孔,用螺钉连接,或采取铆钉连接

网友:
管子接的太多根不会容易断掉或者变形么?

网友:
建议坐坐地铁,观察下上面的圆管连接,量多的话是不是可以采用铸钢连接件!

网友:
直接买长的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栓接也可以,主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提问题不要藏着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