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副装配

楼主(2015-04-19):
请问各位大牛,如何在三维软件中装配螺纹(非修饰螺纹)且不会发生干涉,谢谢

网友:
非修饰螺纹?那你得先把螺纹“车”好,不能看着像。

然后,在某一个相互不干涉的位置轴线配合,再给固定好之后,丝杆副的行程=螺距 x 丝杆旋转角度。然后解除固定。

网友:
有必要吗?

网友(点评):
学着玩呗。

网友(点评):
时间多了不知道怎么花,有时间就是任性

网友:
不是有螺旋副配合么

网友(点评):
我怎么没发现?啥版本开始有?

网友(点评):
12以上必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