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滑台如何提高相互定位精度

楼主(2015-04-20):
一台设备上有6个滑台,水平和垂直都有,他们之间的位置精度只能靠机架的加工精度解决吗?有更好的办法吗,比如解决调试中的误差等。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设备机加好比人的骨骼,这骨骼都没长正,你还想怎么弄?

网友:
机架的精度必须保证,这个保证不了,后期很麻烦

网友:
必须加工到位,非基准滑台可以调整,得看具体的结构了

网友:
可用控制系统修正。每轴设定一个基准点,提前测量好各位置的准确值,并存进控制系统的计算机,运行时根据到基准点的实际位置,调用计算机的数据来进行修正。挺麻烦,机械精度可以降低,工作全转移到了控制系统方面。

网友:
可以装配后再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