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非常规轴向固定,求各位师傅解答

楼主(2015-04-20):
如图自动换刀机械手,求解答,图中齿轮旁边的那个槽是什么,或者说可以选用什么来使轴上下运动的同时,齿轮固定在原来的位置

网友A:
应该是花键

楼主:
问的是方框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花键

不是花键,我说的方框里的

网友B:
那个是用来轴向固定齿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用来轴向固定齿轮的吧

是轴向固定齿轮的,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求解答

网友C:
方块挖个槽,要么做光滑,要么加油要么加滚轮。非标零件

网友(点评):
挺简单的东东,不会还不理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块挖个槽,要么做光滑,要么加油要么加滚轮。非标零件

多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