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钻床的手动进给与微动进给的机械结构是通过什么实现的?

楼主(2015-04-20):
这个铣钻床的手动进给与微动进给里面的机械结构是通过什么实现的?
知道的麻烦说的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
看图片也看不出来吧,不过这无非就是变传动比,换齿轮啮合或者啥的

网友:
可能是齿条+齿轮+锅杆,感觉有点矛盾,猜的

网友:
具体结构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估计会是差动螺杆吧。哈哈//

网友:
拉下手,带动柄拨叉把齿轮换到大减速比,进给速度减小

网友:
如果可以,拆开来看看!

网友:
准备买一台这样的钻铣床加工产品的,看了好就,感觉没有自动走刀,操作起来比较麻烦,铣平面我得手摇,不知道你用的效果怎么样,你好像加工的不是金属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