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能识别钢材棒料空心实心的传感器?请教

楼主(2015-04-20):
钢材棒料,直径15-40mm,有实心的和空心的,空心的棒料壁厚2-6mm。对于外径相同的棒料,想用传感器识别空心实心?是否可行?

网友:
不是有称重传感器么;重量肯定不一样啊

网友:
可以试试电涡流传感器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个我们可以考虑,有推荐的传感器产品吗?

网友:
敲两下不就知道了么,或者用手抬一下

网友:
对准中心位置加个感应开关,有孔没感应,没孔的有感应

网友:
称重传感器吧,如果需要咨询提供个联系方式,我有个在传感器生产工厂弄这个的盆友.

网友(点评):
谢谢,称重是好方法,不知道效率/精度怎么样?

网友:
主要还看的物流是怎么运行的,然后再合适位置选择

网友:
很多种方式,要楼是料怎么来,怎么走

网友:
很多种方式,看物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