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OI-MD加工孔时出现螺纹未加工就自动结束,请教

楼主(2015-04-20):
FANUC OI-MD加工孔时出现螺纹未加工就自动结束,就是把螺纹加工那个程序跳过了。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具体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一点

具体就是螺纹加工那部分程序都没加工,就结束加工了。

网友B:
LZ,难道你再螺纹那断程序前面加了选择跳过符号:“/”??
同时你可以打到单段,一步一步的看是那里的问题,是不是真的跳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程序。

检查过程序了 程序没有问题 因为是连续加工的,只是出现过2次加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难道你再螺纹那断程序前面加了选择跳过符号:“/”??
同时你可以打到单段,一步一步的看是那里的问题 ...

没有的 ,都检查过了·而且是连续加工的,就发生了两个这样的不良,后面都没发生了

网友(点评):
LZ,从你的回答看,没有找到问题的原因!

网友D:
可以单独编一下螺纹加工的看是否会走程序,如果还不走的话可能机床参数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单独编一下螺纹加工的看是否会走程序,如果还不走的话可能机床参数有问题。

就是之后加工的都会加工,就只有这两个没加工到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的 ,都检查过了·而且是连续加工的,就发生了两个这样的不良,后面都没发生了

是的,所以就来问问

网友:
用的弹性攻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