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葫芦的起吊载是10t,如何计算它的卷筒直径和转速?

楼主(2015-04-20):
知道电动葫芦的起吊载是10t,如何计算它的卷筒直径和转速呢?有了直径和转速是不是就可以求得负载转矩了?

网友:
你搜搜有没有设计标准

网友A:
我的想法是:根据载荷选择钢丝绳,再根据钢丝绳直径和起吊高度等选择卷筒直径,至于转速则看你最终的起吊速度和卷筒直径了。

网友B:
楼上的挺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是:根据载荷选择钢丝绳,再根据钢丝绳直径和起吊高度等选择卷筒直径,至于转速则看你最终的起吊速 ...

谢谢啦,是根据钢丝绳直径计算卷筒直径,然后就可以计算卷筒转速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挺专业

嘿嘿是的

网友:
高人啊,卷扬机也是一样

网友(2017-09-18):
水上漫步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