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用mastercamx6铣孔,求助

楼主(2015-04-20):
用mastercamx6铣孔,程序走X_Y_I_J_螺旋铣孔,软件里面怎么设置啊?求大师指点

网友A:
不太懂,用的是POWERMI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用的是POWERMILL

powermill主要用于什么编程?

网友(2015-11-04):
打开螺旋铣削,选择加工空,设余量,螺距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