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前加工和焊后加工

楼主(2015-04-20):
请教,什么时候焊前加工,什么时候焊后加工?

网友:
问题提的太大了,能写一本书

网友:
焊接肯定有变形,如果这种变形对结构要素影响不大,也许就可以焊前加工?否则就要焊后去应力处理,然后再加工。
) k# M2 T6 A' C# R粗略来说,大概如此。

网友(点评):
反正即使不影响尺寸,怎么方便怎么便宜怎么加工,哈哈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