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圆螺母与圆螺母能通用吗

楼主(2015-04-20):
圆螺母与圆螺母能通用吗,二者的选用场合有什么区别吗,求教

楼主:
本人做数控机床,新手,丝杠的轴承座一端常用圆螺母锁紧,感觉标准件中小圆螺母同样能起到锁紧的效果,为什么不用小圆螺母,求教

网友:
材料结构和精度都不一样,所以没人这么用

网友A:
两者确实都能起到锁紧作用,但是用法不一样。圆螺母多为细牙螺纹常用于直径较大的连接。小圆螺母:用于外径与厚度较小的结构紧凑的连接,多用于螺纹锁紧止推。你在百度上就可以找到答案。这里有时,你需要提出比较有价值的问题,高手才愿意回答你。
比如说双螺母防松时,如果一厚、一薄的两个螺母,那个应该在上面?为什么?这样的问题或许高手才有兴趣.不然就只要像我这样的菜鸟来回答了。

网友:
小圆螺母尺寸小一些,功能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当螺纹径向承载力很大的时, 用圆螺母, 一般情况下 他们是通用的,个人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者确实都能起到锁紧作用,但是用法不一样。圆螺母多为细牙螺纹常用于直径较大的连接。小圆螺母:用于外径 ...

内容为什么

网友(点评):
这个也不难,直接查双螺母防松,上面说的很明白。

网友(2018-05-06):
部分圆螺母只能用于滚动轴承锁紧,所以不能通用,从结构上来看,圆螺母有开槽,手拿着有些割手,不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