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用串口工具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5-04-20):
请教论坛各位大侠,如何使用串口调试软件控制变频器动作?
1.变频器以按要求设置好串口通讯参数(西门子USS协议);
2查询变频器说明书显示:12BC0000000000  为读取P0700参数值;
但用串口调试工具输入发送后没任何反馈,请问各位大侠是哪里没设置好,还是本来就实现不了呀。

网友A:
找个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看你串口上是不是真有正确的数据

网友B:
uss协议好像是西门子专用的,可以用modbus协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看你串口上是不是真有正确的数据

示波器有,分析仪没有,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s协议好像是西门子专用的,可以用modbus协议吗

uss是西门子专用的,modbus怎么用?代码怎么表示?

网友(2015-07-17):
不知楼主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