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预紧

楼主(2015-04-20):
   角接触轴承预紧分为定位预紧和螺母预紧,两者分别在什么情况下用,预紧力如何确定?

网友:
工况不同,差别很大!

网友A:
预紧确切地说分为定位预紧和定压预紧,定位预紧在运行时可能会减小或卸紧,定压预紧则不会

网友(点评):
这说法靠普,先一个

网友(点评):
可否详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
定位预紧 :
是指轴承的轴向位置在使用过程中保持不变的一种轴向预紧方式。可以通过调整两轴承之间的隔套的宽度以获得一定的预紧量。

定压预紧:
是指使轴承的轴向预紧载荷在使用中保持不变的一种轴向预紧方式。可以通过调整弹簧的压缩量以获得一定的预紧量。

与定位预紧相比,在相同预紧变形量时,定压预紧对支承系统轴向刚度的增加不显著。
但在定位预紧时,轴和轴承座温度差所引起的轴向长度差,内外圈温度差引起的径向膨胀量等均会影响到预紧变形量,而定压预紧时,则不受影响。
因此,必须根据具体技术要求选择预紧方式。通常,在要求高刚度时,选用定位预紧;在高速运转时,选用定压预紧。

网友(点评):
大侠,可否上一两个实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紧确切地说分为定位预紧和定压预紧,定位预紧在运行时可能会减小或卸紧,定压预紧则不会

螺母预紧是不是就是定压预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