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野车是怎么减震的

楼主(2015-04-20):
在极限地形下,快速奔跑的越野车是怎么减震的,有没有懂的大侠出来聊聊

网友A:
靠屁股减震。

网友(点评):
头一次见到这么萌的答案,一万个赞!

网友(点评):
在北京真好!!!真的很怀念北边那片山里的疯子朋友们。。。

网友(点评):
北部山区我可是没少去,百里画廊去过三四次。

网友B:
低成本:被动式大行程低阻尼的减震器。

高成本:主动式可变阻尼的减震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靠屁股减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成本:被动式大行程低阻尼的减震器。

高成本:主动式可变阻尼的减震器。

影片速5开头,从火车上偷车时,开的这辆平板改装车,是什么减震器?

网友(点评):
油气减震器。

网友(点评):
太TM夸张了,哈哈

网友(点评):
松骨吉普车

网友(点评):
路面时故意搞出来的?

网友(点评):
真的是拿屁股减震啊!!!

网友:
大阻尼油气减震,过山地时软,过平坦路面硬,还有在里面增加气活塞,根据路况调整底盘高度。

网友:
知识无处不在,看个电影大家看的重点都不同,突然间觉得自己好像错过了好多。

网友(点评):
国外很多玩真的的电影里,有太多的知识在里面。

网友C:
主要看要求了~~ 减震一般主要就是分成主动和被动两种~~~ 被动用的比较多,简单来说就是个弹簧加被动阻尼的结构。

你说在极限地形快速奔跑……………… 这个…………  如果真是极限地形还真不能快速奔跑…… 除非你是四只脚不是四个轮子……

如果真的很极限的地形,那也不是减震的问题了,主要是四个轮子独立悬挂是肯定的,而且可能还需要独立调整高度,然后四驱,差速锁之类的都是要的。

顺便贴一个比较牛逼的主动减震,但是因为成本太高,没普及…………

网友(点评):
貌似有点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看要求了~~ 减震一般主要就是分成主动和被动两种~~~ 被动用的比较多,简单来说就是个弹簧加被动阻 ...

感觉很牛啊,不过好像现在有些车也能做到这样的减震

网友(2019-07-25):
可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