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磨复合加工技术,请教

楼主(2015-04-20):
谁有接触过车磨复合机? 我这里有几款轴因为轴承位要求表面粗糙度要求在0.3-0.5,用传统数控车+磨床成本高,所以给各位大侠帮忙看下用什么方式加工可以降低成本?谢谢。

网友:
车磨复合机床没见过,传统车+磨量多也可以优慧吧

楼主:
传统加工方式价格还是下不来,因为在国外就是用车磨复合机来做的,这款轴只有轴承位需要表面粗糙度0.3-0.5。单独上磨床不合适。

网友A:
除非是装无内圈的滚针轴承,才要这么高的粗糙度,但是这里明显不是,硬度肯定是不够的。装有内圈的轴承,用不上这么高的粗糙度。大多数情况下可以直接车完了事

网友:
数控磨的机床本身就高

网友:
那是油封位。0.8-1.6都没有事.最好是车过在磨,车出来尺寸不好控制吧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减速机里的输出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是装无内圈的滚针轴承,才要这么高的粗糙度,但是这里明显不是,硬度肯定是不够的。装有内圈的轴承,用 ...

这个是减速机上的轴,个人感觉也是轴承位表面粗糙度0.8-1.2左右就够了,但是这个是客户的图纸,是出口用的,所以精度要求还是要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减速机里的输出轴吧!

是减速机上的输出轴,但是图纸是客户要求的,出口用的.....

网友(点评):
那你只能先车在磨了!还要用细砂轮,白刚玉应该可以了!

网友C:
没有热处理的轴能有多高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热处理的轴能有多高精度

热处理只是增加轴的强度等性能,和装配精度有什么关系? 或者说为什么没有热处理的轴就不能要求高精度?国外进口的很多设备,质量好,噪音小,并不是仅仅因为设备本身用的材料强度好,和设备配件的加工精度,装配工艺是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D:
用陶瓷刀片,高转速慢走刀也达不到要求?

网友(点评):
0.8到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陶瓷刀片,高转速慢走刀也达不到要求?

以车代磨到0.8可以,而且还要刚性好的床身才能比较稳定...

网友E:

0.3要求有点高,其他还可以,但要用好的车床,车磨复合成本有点高,在车床上加个磨头不知道有无可能实现。

网友F:
你可以试试车完后滚压,这种东西可以直接装在机床上使用,0.4左右可以得。另外,精车也可以达到0.4的粗糙度,看你这个活加工时的转速有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试试车完后滚压,这种东西可以直接装在机床上使用,0.4左右可以得。另外,精车也可以达到0.4的粗糙度 ...

车完滚压?这个工艺没听说过哦,要专门的设备吗?

网友(点评):
可以当车刀一样装在车床上的,好好看回复啊。

网友:
貌似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
车磨复合第一次听说

网友G:
安装轴承处粗糙度常用0.8, 三特 三高 有带修光刃的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安装轴承处粗糙度常用0.8, 三特 三高 有带修光刃的刀具。

那个位置应该是骨架油封的位置,不好意思。。。

网友:
http://baidu.ku6.com/watch/6715746774688475079.html?page=videoMultiNeed
戈拉图GHTM车铣磨复合加工中心介绍
这个型号比较大
视频4分钟时换的沙轮http://baidu.ku6.com/watch/6715746774688475079.html?page=videoMultiNeed

网友:
同意18楼的意见,车刀位置装个滚光轮,车削后,小余量滚光,达到图纸要求没任何问题,表面属于压应力对于产品寿命还有改善作用,这种滚光刀现在专门有工厂制作,价格也不高,我在展会山见过宁波和常州的刀具厂商,我以前公司工具组自己也搞过,你可以在网上搜索滚光刀或挤光刀

网友:
还是车完磨比较合理
复合,机床很贵的,还不如分开
只车,是不行的,表面的状态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赞同。一台车磨复合,上百万的rmb了吧,折旧到加工工时上,成本不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0.3要求有点高,其他还可以,但要用好的车床,车磨复合成本有点高,在车床上加个磨头不知道有无可能实现。

车床上魔头不成的 没速度 (最少万转)不出亮  估计像狗啃是的

网友:
以前开发过车磨复合机床,结果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