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淬火深度的问题

楼主(2015-04-20):
我们厂用的冷轧辊,9Cr2Mo材质,一般要求淬火硬度HRC60-63,淬深8mm。
如果我把淬火硬度提高到HRC65,那么从辊面到HRC60的深度会不会深一些?

网友:
到不了65吧
很容易碎

网友:
要加深淬火深度,可以用高频淬火试试

网友(点评):
用高频淬火? 玩笑开大了吧!

网友(点评):
反了。要加深,得用较低频的

网友:
跟频率有关;中频基本就是8mm

网友:
高频能到多少厚度?

网友:
高频貌似反了吧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8b98be86b9d528ea81c779d0.html
可以参考下这个文献.

另,硬度越高,淬硬深度就越深吗?呵呵。我反倒是听说,越浅呢。

网友(点评):
感应淬火为什么不同的频率淬火深度不同,是不同频率的磁力线感应深度不同(“穿透力”不同?)而造成“集肤效应”深度不同?这是受制于加热设备的技术条件,如果用盐浴淬火,这淬火深度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网友(点评):
大侠知道“集肤效应"就应该不难理解这个问题了。本质上不是磁感线的穿透问题,只是由于交变磁场产生的涡流电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