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大弧度的槽钢、H型钢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5-04-20):
昨天路过虎门高铁站,看到新在建的站台,还有人在作业,想问各位大侠,这么大弧度的槽钢、H型钢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同问,猜测应该是高吨位的折弯机弯的吧,就好似弯火车轨道一样。。。

网友A:
选定合适市贩的 H型钢滚弯机 就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定合适市贩的 H型钢滚弯机 就可以搞定

好吧,我承认我想象不出来

网友:
钢构埋弧焊接,地座式液压圈弯。

网友:
型材拉弯机,液压的

网友:
滚弯,没有其它工艺可代替。

网友(点评):
像弯管机一样,或者滚圆机,几个滚轮要很大了……?

网友(点评):
老师,滚弯是不是用卷板机?

网友(点评):
滚弯也接触过,不过那是100*50的矩形管,这么大的也可以吗?学习前辈经验

网友(点评):
4楼已经说得很明白,用“H型钢滚弯机”网上搜索就可以知道。

网友(点评):
滚弯适合大半径弯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热弯

大侠是内行?
我没有,但是个人认为热弯不好,因为钢材成型过程中,轧制起到了细化晶粒的作用,热弯如果控制不好温度的话可能会导致晶粒长大。造成强度降低。热弯不是不行,是应该严格控制温度,不能盲目一味加热。

我在工地上也见过冷完的,当然效率低些,直接用大锤砸,并借助倒链等校形。少量可以使用。

网友(点评):
冷弯更不好了,控制不了了,冷作强化,塑性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是内行?
我没有,但是个人认为热弯不好,因为钢材成型过程中,轧制起到了细化晶粒的作用,热弯如果 ...

据我当时目测,弧形是灰常圆滑的过渡。。。

网友:
和卷管机与校直机相似的机器!!

网友:
对,是滚弯。是飞机钣金件的一种加工工艺

网友(2015-09-21):
呵呵 这不是什么难事儿

网友D:
学习了,一直不明白这类工艺,以为是注塑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一直不明白这类工艺,以为是注塑的呢

这是钢件  怎么可能注塑呀  真是醉了

网友(点评):
层主可以去查查 金属注射成形(Metal Injection Molding,简称MIM),14#是土豪可以任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钢件  怎么可能注塑呀  真是醉了

真是长见识了 原来金属也可以注塑  是我狭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