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冲压模具怎么做?材料是锡。模具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5-04-20):
   请问手动冲压模具怎么做?材料是锡。模具用什么材料?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铁板或45钢就足够

楼主:
那请问怎么做

网友(点评):
花银子请专业的人帮你做。

网友:
可以参考订书机的结构,做一个手动冲裁。

楼主:
这种模具怎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模具怎么做?

气枪纸弹
有视频自动冲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