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面度标注的疑问

楼主(2015-04-20):
在图纸上看到平面度的公差内标注0.05/45°,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还有在平面度后面还有一个倒三角形,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有没有知道的,麻烦指教。

网友:
倒三角的意思应该是基准模拟器不是被基础定位而固定,而是可以自由的移动。楼主最好能把图片附上

楼主:
图纸上平面的标注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