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气动12工位分度盘结构图?

楼主(2015-04-21):
因为工厂需要一批气动分度盘,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就是装配流水线用的,12工位,结构越简单越好,

网友:
买分割器不就成了

网友:
万能的淘宝嗖嗖吧

网友:
买回来拆

网友A:
之前社区有大侠发过,自己搜索一下。12工位还是凸轮可能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社区有大侠发过,自己搜索一下。12工位还是凸轮可能方便一些

谢谢,我想找类似这种结构的,可是棘轮和齿轮不知道怎么配合,还请指点啊,棘轮太难买了

网友(点评):
我也不清楚这个就够,齿轮与轴应该是单向离合的,类似直行车后轮棘轮=大后轮,齿轮=链轮。气缸的一个来回只有一边起到了作用,有动作的时候通过齿轮--轴--棘轮转动,回退的齿轮与轴断开。故而棘轮不动

网友B:
图片中是一个简单的间歇分度机构,利用一个气缸推动棘轮机构,另外一个棘轮做定位用。结构也很简单。我这边有一个简单的模型,需要的话可以发给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图片中是一个简单的间歇分度机构,利用一个气缸推动棘轮机构,另外一个棘轮做定位用。结构也很简单。我这边 ...

在追加一张反面棘轮机构处的图。

网友(点评):
很给力,两个气缸,一个用作转动,一个用作定位,要注意棘爪的强度。圆盘的转动最后有导轮导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追加一张反面棘轮机构处的图。

你的这个模型很给力啊,可以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这个模型很给力啊,可以的,谢谢

那你自己画一画吧,很简单的一个模型,注意两个棘轮机构的强度和配合就行了模型我就不给你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找类似这种结构的,可是棘轮和齿轮不知道怎么配合,还请指点啊,棘轮太难买了

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单向轴承?跟棘轮同样功能。

网友(2015-08-02):
我也做过,不过盘会向前冲,磨损大,精度低。

网友:
超越离合器+气缸 只要算好就好了。价格很便宜了,

网友(2015-09-22):
旋转盘 气动分度盘

网友(2017-09-14):
去米思米上找,有你要的结构

网友(2020-10-25):
引用 网友B:
图片中是一个简单的间歇分度机构,利用一个气缸推动棘轮机构,另外一个棘轮做定位用。结构也很简单。我这边 ...

大佬,能介绍一下这个气动分度台的结构和工作原理吗,越详细越好,我毕业设计有一部分要对这个机构进行研究,求大佬救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找类似这种结构的,可是棘轮和齿轮不知道怎么配合,还请指点啊,棘轮太难买了

看机械设计书册里面有  间歇机构   棘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