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氏体不锈钢与马氏体不锈钢加工难易程度比较。

楼主(2015-04-21):
资料说奥氏体不锈钢比马氏体不锈钢更难切削,为什么难道奥氏体不锈钢比马氏体不锈钢硬?或者是其他别的什么原因,求解答。

网友A:
在不锈钢中,以奥氏体和奥氏体+铁素体不锈钢的加工硬化现象最为突出。如奥氏体不锈钢硬化后的强度σb1470~1960 MPa,而且随σb的提高,屈服极限σs升高;退火状态的奥氏体不锈钢σs不超过的σb30~45%,而加工硬化后达85~95%。加工硬化层的深度可达切削深度的1/3或更大;硬化层的硬度比原来的提高1.4~2.2倍。因为不锈钢的塑性大,塑性变形时晶格歪扭,强化系数很大;且奥氏体不够稳定,在切削应力的作用下,部分奥氏体会转变为马氏体;再加上化合物杂质在切削热的作用下,易于分解呈弥散分布,使切削加工时产生硬化层。前一次进给或前一道工序所产生的加工硬化现象严重影响后续工序的顺利进行。

                        以普通45号钢的切削加工性作为100%,奥氏体不锈钢1Cr18Ni9Ti的相对切削加工性为40%;铁素体不锈钢1Cr28
48%;马氏体不锈钢2Cr1355%。其中,以奥氏体和奥氏体+铁素体不锈钢的切削加工性最差。

网友(点评):
说的好,打削了我心中的疑问,不过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点评):
可以参阅:韩荣第,金远强编著的《航空用特殊材料加工技术》。

网友A:
有关这一问题的解释和基本的解决方法,可以参阅:韩荣第,金远强编著的《航空用特殊材料加工技术》。
当然,解决的方法还会有很多,很多是取决于具体场合具体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关这一问题的解释和基本的解决方法,可以参阅:韩荣第,金远强编著的《航空用特殊材料加工技术》。
当然 ...

有电子厂没?或者下载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电子厂没?或者下载链接。

抱歉,没找到。估计买一本不会有困难吧。

网友:
学习了,终于明白了

网友(2018-01-03):
引用 网友A:
在不锈钢中,以奥氏体和奥氏体+铁素体不锈钢的加工硬化现象最为突出。如奥氏体不锈钢硬化后的强度σb达 ...

好复杂

网友:
授人以渔

网友(2023-08-21):
2CR13好加工,和切菜砍瓜一般。

网友(2024-03-30):
电子书 里面是网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