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有效区别钢的材质?

楼主(2015-04-21):
我看每次有配件做回来了师傅担心加工厂有偷工减料的嫌疑,所以就用扳手敲工件,说敲过之后有痕迹的就是skd11,没痕迹的就是skh9,请问下有稍微准确些的鉴别钢材的方法么?

网友:
没有任何条件的情况下很难分辨,如果大约知道是哪几种,只要通过对别他们的性质,从不同方面来辨别即可,可磁化性,硬度,火花,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