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扭矩计算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5-04-21):
大家好,我是一个学机械的在校大学生,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一个电机通过涡轮蜗杆机构带动一个摆臂机构,摆臂机构末端有一个负载,2S转一圈,0.5s加速,1
s匀速,0.5s减速,摆臂机构重量不记,请问如何计算电机所需的扭矩?感谢

网友:
负载扭矩呢?

网友:
负载重设为m,摆臂长度为L,0.5S加速转动了六分之一转(运动学,自己算),
那么末端的扭矩为M=FL=maL
A=S/t2
S=六分之一转xL

电机扭矩=M/蜗轮蜗杆加速比

网友(点评):
大侠,假如负载重的话,加速时间又短,惯量也是主要参数哦,

网友(点评):
其实我算的是约值,系统的惯量我是忽略不计了,但我每次选电机时,在计算的J结果基础上x2选择电机。

网友(点评):
大学里出题的时候,也常忽略这种惯量吧,很少有题上注明系统惯量吸收约0.3的扭矩吧。哈哈

网友:
要考虑系统的转动惯量

网友:
加速度换算成角加速度,通过你自己设计的加减速运动曲线求得最大的角加速度,在计算下电机自己的惯量和负载惯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