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快速换模

楼主(2015-04-21):
现在公司生产正在往多批量小批次的方向走,加工中心更换模具比较频繁,大家都懂的,每换一次模具又要作死的校模啊对坐标之类的。目前在考虑机床的快速换模方法,各位大神有类似经验的给点意见啊

网友A:
母板+子板快换精度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母板+子板快换精度好就可以了

这个精度要怎么控制,难点就是这里,有没有什么高精度的定位装置

网友(点评):
重复精度几个微米的足够了

网友(点评):
重复精度几个微米的足够了

网友:
这个可能比较适合你们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1gYuIk0ED60a9txmJSUrto4Sm1qJB94joa2a6HFoBjhmck9WaSdqt-Nwd1x-fh6U-qGaVT1jxr3Sh_Il3WANPQF1ZUHe3k33e2hWjk-jI4q
具体请见这里

网友:
在工作台上固定两个销子(一大一小),在夹具底板也有统一两个销子。每次装夹的位置不会变,只需锁紧即可。坐标原点设置在程序中,这样就可以实现快速,安全且不撞刀
这样的缺点也有几个:1,夹具底板太大或太小可能不好弄。2,所有定位精度都在两个销子上,如果销子动过或拆除,下次再用此销子需要对所有的夹具找坐标

网友:
4楼是正解。

网友:
母板+子板

网友:
大侠,试试3R夹具--交互式工作台。

网友:
精度真的可以保证吗!!!!!!!!!!

网友:
我们公司现在好多产品用快速换模,确实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