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一个命令生成三边不等的褶边吗?

楼主(2015-04-21):
能用一个命令生成三边不等的褶边吗?

楼主:
03图是系统自动生成的,如果每次要修改这个三个不等边的褶边有点工作量

网友:
楼主,你告诉我什么叫褶边,你图中的结构是褶边吗

楼主:
是的,SW用的命令

网友:
我觉得没法一个命令实现,一个斜接法兰对应一个草图
你有三个不同斜接法兰,只能用三个命令了。或者:斜接法兰、切除、斜接法兰,还是三个命令
不过只需改切除的草图,相对简单些。

网友:
图中的的特征明明叫边线法兰,你说的褶边在哪呢。
这才是褶边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

楼主:
谢谢亲们,指导

网友:
我也是过来学习的 ,各位高手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