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螺丝固定紧直线轴承里面的光杆就会一卡一卡的,请教

楼主(2015-04-21):
为什么用螺丝固定紧直线轴承里面的光杆就会一卡一卡的,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楼主:
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你的图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没看明白

额   右边透明的部分下端就用螺丝锁紧光杆啊      上面一个零件中间一个直线轴承。

网友(点评):
这样顶光杆,光杆会变形么?如果变形,弯曲,那直线轴承肯定滑起来不会顺畅

网友B:
图看得不是很明白,建议来个剖面
粉色部分两个光轴安装的中心孔尺寸与上方安装直线轴承的中心孔尺寸有偏差,导致憋死?
将安装直线轴承的孔扩大,比如说直线轴承外径是28,安装孔开到28.5-29,留点调整余量。

网友(点评):
光杆那么粗,直线轴承的法兰径小,估计是自润滑式过盈配合的吧?事儿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看得不是很明白,建议来个剖面
粉色部分两个光轴安装的中心孔尺寸与上方安装直线轴承的中心孔尺寸有偏差 ...

网友C:
光杆安装孔的垂直度也得看一下了吧。轴线垂直度和孔面垂直度?孔是不是内小外大?孔里是不是疙疙瘩瘩不平整?

我还见过镀铬软轴上套着滚珠导套用的!还说滚珠导套质量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图看得不是很明白,建议来个剖面
粉色部分两个光轴安装的中心孔尺寸与上方安装直线轴承的中心孔尺寸有偏差 ...

如果楼主采用的是没有安装法兰的直线轴承,那是麻烦了,如果两孔中心距是有偏差,或者孔的垂直度超差也是可能的原因。

网友D:
这样顶光杆,光杆会变形么     肯定会卡

网友E:
问题就是,杆被弄弯了

网友:
孔位置公差加工不到位。或者是你设计有问题。

网友:
打油是最直接的办法!

网友:
垂直度问题,还有就是轴的间距太小

楼主:
引用 楼主:
额   右边透明的部分下端就用螺丝锁紧光杆啊      上面一个零件中间一个直线轴承。

  不会弯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采用的是没有安装法兰的直线轴承,那是麻烦了,如果两孔中心距是有偏差,或者孔的垂直度超差也是 ...

没有法兰     买的直线轴承旁边是有一个一个的小滚珠的      下面的螺丝把光杆锁紧 可能就不同心了    感觉就一卡一卡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杆安装孔的垂直度也得看一下了吧。轴线垂直度和孔面垂直度?孔是不是内小外大?孔里是不是疙疙瘩瘩不平整 ...

没有法兰     买的直线轴承旁边是有一个一个的小滚珠的      下面的螺丝把光杆锁紧 可能就不同心了    感觉就一卡一卡的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法兰     买的直线轴承旁边是有一个一个的小滚珠的      下面的螺丝把光杆锁紧 可能就不同心了    感 ...

可以换成有法兰面的直线轴承,中心距的安装要求没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顶光杆,光杆会变形么     肯定会卡

    旁边有弹簧    杆基本是不受力的    就导向作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就是,杆被弄弯了

    旁边有弹簧    杆基本是不受力的    就导向作用啊

网友:
这是什么设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成有法兰面的直线轴承,中心距的安装要求没那么高!

     现在就是要求必须很顺            我想主要是锁下面螺丝的时候导致中心距不同心     只要锁紧就卡    不锁紧就很顺。

网友B:
我画了一下

网友(点评):
我认为安装板和直线轴承之间不应有间隙。直线轴承外径通常是g6。孔应该放H7

网友:
为什么非要顶光杆,那样肯定变形。能不能将顶紧的位置换个位置和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画了一下

在中心孔加工尺寸达到要求的情况下,当然不建议孔加大太多,但是如果中心孔尺寸偏差,而你的孔开到H7,肯定会憋死!
锁螺丝的那块板,如果加工出台阶,而且台阶中心孔距准确,那如果安装直线轴承的板的孔开到H7,有过定位的嫌疑,我一般设计这类结构的话,采用选一端为定位基准,另一端则为浮动自由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中心孔加工尺寸达到要求的情况下,当然不建议孔加大太多,但是如果中心孔尺寸偏差,而你的孔开到H7,肯 ...

  有道理  谢谢

网友(2015-11-02):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用了两个光杠一个丝杠,电机走起来却有卡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