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锡合金粉末能否通过烧结的方式覆盖到基材(铝)的表面

楼主(2015-04-21):
铜锡合金粉末(铜85%,锡15%)能否通过烧结的方式覆盖到基材(铝 6101B(T6))表面上?之前试过激光熔覆的方式但是没有成功,请大侠指点,谢谢了!

网友:
你需要就可以,没有什么不行的,

一个办法是先做成‘基带’,烧上一层‘过渡层’,在完全清理了铝表面,就可以了,

再就是直接用‘水剂’去烧,要在真空系统了,清理铝表面,在大气环境下,铝面的那层膜你没法处理,

网友(点评):
学习,好像这个题目谁提过

网友:
你应该使用过高温喷涂方式,像喷砂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