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开水用水箱工作原理,请教

楼主(2015-04-21):
单位新买了6000KW电加热水箱,每次往暖瓶打水时,发现冷水会进入水箱。那么,我打的水都是烧开的吗?  如果都是开的,水箱的工作原理是什么?那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就是电加热,烧到98度就停,

到一定水位时,加水,这个过程会有显示,就是‘在加水,水不开’,

你买的是一边烧水,一边加凉水的东西,并且喝到凉水了,大概是山寨产品,因为正规东西不会这么设计,

网友:
烧水喝用6000KW的家伙?

就算是小家伙吧。我喝的是东头的热水,灌进去的水在西头,就不怕喝到寄生虫什么的吧。

细长管路?

我家里的饮水机,后面打开,就是好长的铜管。

网友:
有一个延时加水的简单装置。加水到80%停止加水,烧开,你去接水,水位下降,降到40%的时候才又开始注水。水位都可以调节。注水的时候就别喝了,肯定有凉水了。

网友:
这么大功率不用担心水不开,进去就到温度了,土豪单位啊。

网友:
你买到的和热水器一样的,哈哈,一边出水,一边注水,还一边加温

设计有问题的

楼主:
对不起单位错了:6KW,就是想知道开水机如何避免“冷热混合的水”和“多次重复烧开的水”的问题.

网友:
在温度区间抖动,不管是注了冷水还是自己降了,低于一定温度加热,高于了停止。至于避免多次重复烧是不会的,如果不把前面的水接走,水就会在那个温度区间抖,一般市贩的机器是避免不了。

网友:
山寨货,没有水位控制,只有上限控制,低于上限水位就注水,喝到凉水概率非常大。其实可以参考史密斯热水器的结构,又简单还便宜。加注的凉水在下层,热水在上层,冷水经过换热、加热才到上层,出水口温度下降非常不明显,功率计算好了,都不会说喝到凉水。不过还是多装水位计最好,虽然贵点。

网友:
6000kw!!!!用来喝水的设备?
把那电热丝弄去卖了

网友(点评):
然后再弄几瓶饮料喝喝

网友:
冷水进入口应该有个开关的吧,在你打热水的时候把冷水开关关上就可以了。
等你打完后别忘了把冷水开关打开,它会根据限定水位把水补满。
恩,应该就是这样。

网友:
6000KW,一看就觉得不对,果然,3个0啊,大哥,这概念可不能乱搞,价钱差十万八千里

网友:
电热水箱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