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圆环的加工,请教

楼主(2015-04-21):
薄壁圆环,外径10.07mm,内径8.16mm,厚度t=2.18mm,精度要达到0.005mm,材料:聚四氟乙烯(铁氟龙),不论成本,可否加工出来?如果可以的话,怎么才可以呢..真的是求大神了,说句老实话头大的一毛!

网友:
精度是内,外,还是长度?

网友:
材料软的,有弹性。5μ的公差,蛋疼

网友:
薄壁件,最好是去开模。

网友:
软的,5μ的公差,还这么小?看看老外的技术吧

网友:
注射成型

网友:
常规机械加工方法是不行的了,

网友:
贴张图纸看看吧!

  按照上面说的确实不好加工。

网友:
以前做过类似的但是没有你这个精度这么高,是用一个圆钢,里面是螺旋线环槽,环槽里面放气管,夹紧靠气管充气夹紧,然后磨得内孔,不过同轴可能保证不了0.005 要说0.1还可以 调整好了。

网友:
这公差太吓人了

网友:
这个公差很难

网友:
0.005的公差且不说能不能实现
特氟龙的线膨胀系数为10^(-5)%/℃,而且这么薄
公差要求这么小有意义吗?

网友:
精度要达到0.005mm,只能呵呵了 这材料气温变化都超这个量吧

网友A:
谁设计的啊?特氟龙变化大呢,这不是扯淡吗。如果真要做,去找个小型注塑机,开套模具生产吧,

网友:
看是做什么用的,要这么高的精度吗

网友:
严重质疑该设计的意义!以前碰到一个零件,公差标得非常小,后来一问,MD,就是一限位环,公差0.2都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设计的啊?特氟龙变化大呢,这不是扯淡吗。如果真要做,去找个小型注塑机,开套模具生产吧,

模具生产能达到这个精度?机加工也够呛。就是用车或镗来做金属件,0.005的公差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特别是大批量的时候。铁氟龙实在想不出怎么做到这个精度。莫非是不懂工艺的人瞎给的要求?

网友C:
先做好内孔,在做个小心棒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具生产能达到这个精度?机加工也够呛。就是用车或镗来做金属件,0.005的公差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特别是大 ...

同感,但是我们老板貌似有办法,尼玛真是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做好内孔,在做个小心棒不可以吗

这个真的可以这么简单么。。

网友(点评):
人家单边50丝的都照,难道你这个不行吗!但是我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具生产能达到这个精度?机加工也够呛。就是用车或镗来做金属件,0.005的公差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特别是大 ...

同感,老板跟别人吹出这个牛逼了,结果我们技术主管也没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设计的啊?特氟龙变化大呢,这不是扯淡吗。如果真要做,去找个小型注塑机,开套模具生产吧,

这个公差,开模也够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