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油自润滑轴承,求助

楼主(2015-04-21):
    请问各位社友,无油自润滑轴承是不是就可以不加润滑脂或者润滑油?

网友:
可以的,轴承是自润滑的

网友A:
它具有承载能力高,耐冲击,耐高温,自润滑能力强等特点,特别适用于重载,低速,往复或摆动等难以润滑和形成油膜的场合,也不怕水冲和其它酸液的浸蚀和冲刷。广大用户普遍反映镶嵌轴承不仅节油,节能,而且其工作寿命也比普通滑动轴承长。目前产品已广泛应用在冶金连铸机、轧钢设备、矿山机械、船舶、汽轮机、水轮机、注塑机及设备生产流水线中。

网友:
只能用于低转速的

网友:
有的里面是石墨

网友:
石墨铜材料可以做成自润滑轴承。也可以使用特氟龙、PEEK材料。主要看你设计用的场合了。不同场合选用不同的材料。

网友:
加润滑油更耐用。

这是你的益达!

网友(点评):
不一定的,有的使用PTFE滑动层,加油会减少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具有承载能力高,耐冲击,耐高温,自润滑能力强等特点,特别适用于重载,低速,往复或摆动等难以润滑和形 ...

谢谢你的答复,从外观上看普通滑动轴承和无油自润滑轴承相似,怎么区分他们呢??

网友:
跟无油衬套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