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导程螺纹怎么加工

楼主(2015-04-21):
    各位大师,附件是螺纹加工的图纸,给个参考意见,怎么把内外梯形螺纹加工出来,先谢谢各位。

楼主:
自己顶一下,外螺纹螺距10mm 头数33头,导程330mm,内螺纹螺距10mm,头数22头,导程220mm

   外螺纹可以考虑用4轴加工中心铣,但是内螺纹怎么加工出来?

网友A:
插齿机应该行吧

网友B:
内螺纹也可以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齿机应该行吧

问过插齿厂家,他们说不行。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螺纹也可以铣的

    怎么铣出来,内孔小动力装置放不进去!能给个示意图吗?谢谢!!

网友(点评):
跟普通的T型铣刀差不多,成型齿形,螺旋铣下去就行。导程这么大,刀具后角可能会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