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解决这块板的平面度

楼主(2015-04-21):
灰口铸铁HT250板,厚度30.5毫米,平面规格650毫米*800毫米,表面高频淬火回火后,磨平面650*800这个正反面,技术要求平面度0.05毫米,厚度无要求。可是我这块板实际磨后,测量平面度0.45毫米,请教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解决这块板的平面度。

网友:
是灰口铸铁难磨吗?

网友:
刮,按平板办法。机加工的方法变形严重。

网友:
人工配刮

网友:
用刮刀,找有经验的师傅刮研

网友:
需要人工时效去除应力
最好粗加工前后各一次。

网友:
高频变形了!想办法把某一面搞平

网友:
热处理后时效,有条件就自然时效,先粗加工,再时效,然后精磨。
要是觉得麻烦,热处理后时效可以去掉。

网友:
磨加工后,要是还变形,那就只能刮研

楼主:
如果用刮研,这样费用那不是挺贵。

网友A:
可能是吸盘造成工件变形,拿下来后就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吸盘造成工件变形,拿下来后就变形了

这块板有30厚,磨后拿下来,测量四个角平面度只差0.06,中间就差多了,有0.45,放在平台上用眼都可以看中间顶起来。这吸盘有这大的力量,可以把工件吸到变形。

网友:
你这明显是应力变形按工件尺寸平面度等级算7级精度,0.45的话都快12级了,啥磨床啊
以前我设计过一个L形的弯板(HT150的),是一个量具基座。立面也就200x300的样,平面度要求一丝以内(比5级还高),还有垂直度要求(时间久记不清了)出厂的时候是合格的,但是装配完发到客户那没多久,客户反馈变形了,后来反查就是因为时效没处理好。
你这就一个平板,厚度没要求,没别的招,就是翻面磨多磨几遍。
你这还高频淬火了,如果不时效处理,内应力(包括粗加工应力)消除不了,累死也达不到。
刮研效率低是一方面,像这么大的平板一般需要两块板互研,你算算成本吧。再说了7级精度需要研磨吗?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找到了,是热处理变形大造成的(此板高频淬火后,做回火处理的),再就是磨床员工的经验不足,现正在解决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