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位置移动数显控制系统,要求5um。求大侠指正。

楼主(2015-04-21):
我想设计个方案:直线位移精度5um。用光栅尺显示读数,并通过PLC发指令给伺服电机。不知道该套能不能达到约期效果。如下图所示:

网友:
应该是重复定位精度吧?不是定位精度吧?

楼主:
是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要求不是更难做到了吗?

网友:
重复定位精度估计达不到那么高了

网友:
这个系统精度要求每个部分精度要求都比较高,光栅尺有分辨率指标,这个精度显然很难做到。

网友:
看你的行程要求多大了。行程不大,机器大点也行的话,试试放大管理呢?拿普通的光栅尺。。。

网友:
你见过数显铣床吗?,除了不是伺服控制,其它的结构都和你这差不多,光数显和丝杠传动,你说的这个精度都悬,再加上伺服系统多少也会有精度损失的。

网友:
行程不大的话重复定位0.005也可以实现,不过滑台的的整体精度得提高

网友:
楼上,把问题想的太简单,5um东西,想稳定重复精度高。结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滚珠丝杆,轴承座了。自己去看三坐标,一些结构

网友:
楼主在论坛讨论下,让大家都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