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精铸件的报价差距太大

楼主(2015-04-21):
一家报28元/kg,一家报13元/kg,我也是醉了。

网友:
这是包含加工费吗?还是只是铸造 ,精密铸造有硅溶胶和水玻璃工艺不同,价格也不同,质量也不同的。

网友(点评):
能详细说下大致价格吗?

网友(点评):
正解,不要只看价格。

网友:
楼上在行,学习了

网友:
我们HT200的10块

网友(点评):
看好了,是ZG200-400

网友:
一分价格一分货,不能光看价格,还得看质量

网友:
不明白有啥特殊工况,要设计成这样。

估计报价的也晕了。

网友:
价格差距确实有点大。就是不知道真是加工工艺的差距有多少

网友:
ZG200-400相当于于ZG25?价格相差那么大?

网友:
最好去现场看看。

网友:
跟厂家的实力也有关系

网友:
要看价格,也要看质量,就是性价比要高了。可以看厂或看他们的类似货样。

网友:
工艺不同,价格不同,出来的质量也会有差别,看你需要什么样的产品了!

网友:
主要看用途了,

网友A:
东西画出来,都是方方正正的,横平竖直的,但铸造出来,材料本身不知道配得如何,热处理是否过关,尺寸形状就不知道会怎么变形来变形去,表面不知道会怎么粗糙或其它缺陷,内部不知道会怎么疏松孔洞,等等。所以,价格还是会跟楼主设定的验收标准挂钩的,当然,跟采购量等也会相关。

网友:
上月我们有一压铸塑料件,150X50X35(mm)的PP料材质,两批铸出来,长度相差有1毫米!
遇到这样的供应商,我也是醉了~

网友:
质量很重要

网友:
13的靠谱

网友:
楼上说的对,跟厂家的实力有关第

网友B:
13的价格是水玻璃低温蜡的,能达到表面光洁度吗?后续加工也是钱。28是硅溶胶复合工艺中温蜡的可以达到你的表面光洁度,看你们怎么选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西画出来,都是方方正正的,横平竖直的,但铸造出来,材料本身不知道配得如何,热处理是否过关,尺寸形状 ...

同意,跟数量关系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的价格是水玻璃低温蜡的,能达到表面光洁度吗?后续加工也是钱。28是硅溶胶复合工艺中温蜡的可以达到你的 ...

专业,学习了

网友:
工艺不同,表面质量也不同

网友:
主要是看铸造设备精度还有公司规模,一般规模大正规的公司产品有保障,所以一般报价都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3的价格是水玻璃低温蜡的,能达到表面光洁度吗?后续加工也是钱。28是硅溶胶复合工艺中温蜡的可以达到你的 ...

这么说这两种报价都是靠谱的?

网友:
一般都用HT250就好了

网友:
实地考察下好,保险!

网友:
请把这个产品的要求提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这两种报价都是靠谱的?

当然是靠谱的价格,铸造看工件表面的加工要求,还有材料的要求,同样的材料不一定可以达到同样的机械性能。铸造过程的控制和铸造原材料的选用是核价的主要因素。

网友:
28太高了吧

网友(2015-12-14):
铸件类零件生产主要根据产品材料和工艺定价!工艺好成品率高,生产效率高。产品价格自然会低!

网友:
这个要根据铸件复杂程度、批量大小、生产工艺来决定的,不能光看价格,有的价格低,但质量不稳定,以后售后麻烦多

网友:
这个产品几公斤,13块水玻璃精铸能做出来吗?

网友:
24 的应该是中温蜡铸造的,12块的应该是普通精密铸造的,实际上量够大完全可以用锻造或者覆膜砂铸造。) B" n0 i$ Q& X6 s* r
具体选用哪种工艺 就要看你们自己这个产品的要求和数量来巨定

网友(2016-01-31):
问采购方的设计师,或销售,这个产品,有何使用要求?

网友(2016-11-14):
肯定是 普通失蜡铸造和 硅溶胶铸造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