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动画仿真中马达表达式问题

楼主(2015-04-21):
在运动仿真时马达运动方式选择表达式,但表达式写出来出现问题,不知错在哪里。我想输入的表达式是:y=30*√(81-4sin(36t))   (30乘以开根号81-4sin(36t))截图如下,望知道的指点下。

网友A:
做动画嘛,搞这么复杂做什么,直接等速就可以了啊,反正就是为了表示动作

网友:
y=30 * (81 - 4 * Sin(36)) ^ 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动画嘛,搞这么复杂做什么,直接等速就可以了啊,反正就是为了表示动作

这是一个复杂动画的一部分,这是将一个方程拆成几部分独立运动再合成,最终要仿真输出结果。

楼主:
可以了,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点评):
为原因是哪里不对

网友B:
这个函数怎么调出来啊?

网友:
估计是操作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了,知道什么原因了

@huhaofei ,现在的是15*SQRT(81-16*SIN(PI*0.2*time))-135,   “y=”不要,乘号一定要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函数怎么调出来啊?

软件自带的,对话框里可以选择。

网友:
都是高手,我还停留在画简单的三围!

网友:
有这么复杂吗?可能我还没到这个阶段吧

网友(2015-11-20):
楼主能不能给个动画学习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