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阀门手轮和国内手轮区别

楼主(2015-04-21):
GEA手轮是 钣金冲压(拉伸) 圆滑,可操作性强,不伤手,成本低,环保(不需要铸钢工艺)
国产 手轮还是几十年前工艺,铸铁,不带手套很容易划手,人机功效不佳,还需要热铸造。

网友:
割不割手。。。

铸铁的好处:一看就是毛毛的,用的时候会小心。

如果表面很光滑,太放心地使劲儿,一旦哪块儿噶本儿了,马上就是工伤,然后又得骂老板不人道,叹气中国就这样。。。

网友(点评):
哈哈,大侠幽默

网友:
第一张图,地上的是冲击钻?还是手枪钻?

网友(点评):
都不对! 是超声波探测仪

网友(点评):
嘎嘎,山老鼠,见笑见笑

网友(点评):
我度娘看下

网友(点评):
很普通的超声波 测漏仪

网友:
确实如楼主所有,老外的蝶阀从外观,实用性更好。但国内蝶阀存在,款式多样,却老化。我建议一个蝶阀厂家,盖米。

网友:
手轮式蝶阀,存在一个问题:可能出现水流的冲击,造成自转移位,影响流量,因此,通常设计时,要求增加专用的蝶阀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