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共振的问题

楼主(2015-04-21):
最近在工作中遇到了伺服电机共振的问题。机器是自动点胶机。用作手机摄像头模组封装用的。在点胶头运动到某一位置停止不动时机器有嗡嗡响。听别人说是伺服电机的共振造成的。请问各位大侠,伺服电机的共振产生的原因及共振会不会对点胶位置即电机的行走精度产生影响?

网友A:
听谁说的,他猜的?画个简图,电机功率等都写出来,大家才更了解工况

网友:
除非这个电机质量太烂,一般不会影响精度

网友:
把电机想象成一个人,他嗡嗡响说明他不舒服。也许是卡到了,输出轴和运动部分卡了,也许运动速度过快,你的电机质量比较差。共振在大多情况下都是有害的,避免有害共振是人类不遗余力又难以克服的失业

网友:
在负载过程中卡住,电机嗡嗡响,过载可能性较大~

网友:
不太会影响精度,应该是电机有点小问题

网友(点评):
小宝,我昨天到科技 城那边面试去了

网友(点评):
小宝,我昨天到科技 城那边面试去了

网友:
将伺服增益调低些看看。也可改变下速度试试。

网友:
慣性比不足,可調低剛性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谁说的,他猜的?画个简图,电机功率等都写出来,大家才更了解工况

没有简图,我对这个也不懂。现在负责产线一个站位的制程,怕电机的问题影响到点胶的精度。

网友:
电机参数调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