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放卷的张力怎么解决好呢

楼主(2015-04-21):
毕业设计给的题目 老师让我先解决这个问题
老师说有挂重物的方法 我感觉这个挂重物是不能实现的

网友:
谁说的?在中国,凉席都快成设备里的张力控制标准件啦!!!

第一次看见的时候,还以为是什么保密措施,不让人家看什么东西呢。

中国人也太聪明啦!!!

网友(点评):
哈哈,大侠有意思

网友(点评):
什么凉席???

网友(点评):
是的,兄弟我看到的时候是在农民房,几台机器后面挂个凉席,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点评):
这个是简单有效的方法

网友(点评):
有才,是竹凉席吧。

网友(点评):
这算不算叫寓教于乐

网友:
有一种电机叫力矩电机,可以让料卷直径变化时,输出力矩恒定,可以避免出现断料的情况,当然也有变频放卷收卷,还有伺服电机的力矩模块,也是一样的道理,当然也可以自己设计一套张力机构!

网友A:
第一,你老师说的“挂重物”的方式,是指用浮动滚轮\辊筒,上下浮动,但是需要配合传感器主动放卷。第二,就是用磁粉制动器\离合器来控制张力

网友B:
举个例子,收卷用电机驱动,你用伺服用变频都OK,需要提供足够的扭矩,放卷端如果低成本的话可以采用磁粉制动器,提供张力;
这里面有个物理常识,就是放卷不控制速度的话会由于惯性力的原因,导致放卷越来越快,加装一个磁粉制动器就是踩一脚刹车,相当于后面有个人拽着纸张;
实际上就是收放卷形成速度差,这样才能有效提供张力,你要是想要张力稳定还需要提供张力检测装置,因为纸卷在收放的过程中直径会变化,也就是说你要保证恒定的线速度,就要改变收放转速,张力检测只是提供信号反馈,根本是要控制电机速度。

网友:
挂重物不可靠,用变频加编码器来控制

楼主:
真的是受益匪浅,确实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是很多

网友:
1 設計張力參考值來源....很多人自製砝碼來決定張力值(吊物..)
2 當線速度條件嚴格時,張力須由 ....力來完成而不是由重量來參考...
當然動力端再用 磁粉,或控速動力來執行即可
以上個人經驗供參考

网友(2015-08-27):
架张力架,用角度传感器控制

网友C:
锂电卷绕设备上用得多,以前有挂重物,后来到气缸和编码器,接着到电机控制

网友(2020-12-22):
引用 网友B:
举个例子,收卷用电机驱动,你用伺服用变频都OK,需要提供足够的扭矩,放卷端如果低成本的话可以采用磁粉制 ...

现在市场上已经用BF低摩擦气缸和加装直线位移器替代角度传感器和大小齿轮了。摆臂浮锟张力控制使用BF低摩擦气缸

网友(2021-04-28):
求截图啊,好不容易积累的积分

网友(2021-05-31):
首先要确认收卷的工艺需求,通常有三种:1、0张力收卷,2、小张力收卷,3、大张力收卷,要实现精确的张力控制,三种装置的设计完全不一样,是否需要张力锥度收卷。

网友(2022-03-21):
引用 网友C:
锂电卷绕设备上用得多,以前有挂重物,后来到气缸和编码器,接着到电机控制

可以用我们这种低摩擦气缸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你老师说的“挂重物”的方式,是指用浮动滚轮\辊筒,上下浮动,但是需要配合传感器主动放卷。第二, ...

可以用我们这种低摩擦气缸和直线定位器控制

网友(2022-07-06):
利用伺服系统做张力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