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车削还是铣削

楼主(2015-04-22):
本人新人一枚,求教社区中的各位大神。
' Q$ e0 @( _2 I刚接手一个新零件,本人无法判断零件加工表面是车削还是铣削。还望社友们不吝赐教

网友:
确实够新的,小孔多为钻

网友:
柱面车削,平面铣削,车削平面有同心圆刀纹。稍微有点基础的都知道,你这不是新入行,感觉先看看书比较好。

网友:
如果经过磨床的话是看不出来的吧

网友:
车刀痕都是圆的,铣刀痕是小圆直线运动的

网友:
这个随便百度下有N种方法来辨别

网友:
你是想让大家帮你判断一下就可以了?那么你就发个照片。如果你想知道如何判断。建议你在车床上体验一周。 到铣床再体验一周就可以自己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