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后发现有裂孔,求指教什么原因

楼主(2015-04-22):
这是材料自身的原因,还是加工过程中某些原因导致的?

网友:
锻造缺陷

补充内容 (2015-4-22 16:07):
不好意思,没看清题目,45圆钢,这个估计是连铸圆钢坯直接车的,没有经过锻造,一般大型圆钢脱氧不完全都会有气孔,所以较粗的轴要使用锻造方法制造。

网友A:
材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问题

你好,是什么原因导致材料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材料有气孔

网友:
这种孔让你加工能加工出来吗

网友:
不用说就是材料问题了,把这零件给材料供应商看看,瞧瞧人家是怎么解释的

网友(点评):
就应该这样。他们心里有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是什么原因导致材料出现这种问题

铸造缩孔,内部缺陷。
参考热胀冷缩原理,更具体地就太复杂了,牵涉很多学科。

网友:
材料不好,我们干的时候也遇到过

网友:
圆钢多大的?一般比较大点的圆钢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铸造缩孔,内部缺陷,是材料凝固过程中间收缩不均匀导致。

网友:
这个应该是材料自身缺陷导致的

网友:
这种形状好像加工不出来

网友:
铸造缺陷

网友:
哈哈 同意7楼的,用事实说话

网友:
铸造缺陷,出现的概率是多少,你想100%不出现的话比较难,反复锻打可以减小一点概率,但还是会出现的

网友:
材料内部缺陷,跟机加工没关系

网友:
这个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