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一卷类似橡胶皮的材料上面切割打标印刷,印刷机的选用问题

楼主(2015-04-22):
现在需要将一卷类似橡胶皮的材料上面切割打标印刷,产品长宽7*1.2米,印刷有些说明注意文字,警示标志,最多有四种颜色组合的。本人对印刷行业不了解,现在的初步想了两种方案,

一是通过式但感觉有点 资源浪费(我不是要整面印刷只是某个特定区域印刷)也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宽的打印机;

二是移动式,一种印刷机在移动平台上,XYZ轴驱动到固定位置印刷。

请高手指点,最好有印刷机的厂家信息,因为我还是要采购合适的印刷机!

网友A:
楼主光说产品面积,也不说印刷面积。。。

网印、移印。我的话,果断采用网印了。

材料有弹性,又不是单色,那只能在一个位置全印掉了。

如果搞成流水,即使设备再精密再自动,你能管得好中国的机长或操作工?

网友B:
可以采用辊印,类似于钢带传送的方法,到固定位置印刷滚自动落下来印刷
丝网套印也可以的,红色印刷一次,黑色印刷一次,但是没有辊印的质量稳定

要做设备就这样的思路,要外发加工,那么就是看你能找到什么样的工厂啦印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光说产品面积,也不说印刷面积。。。

网印、移印。我的话,果断采用网印了。

印刷面积有大有小,最大差不多800*8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采用辊印,类似于钢带传送的方法,到固定位置印刷滚自动落下来印刷
丝网套印也可以的,红色印刷一次, ...

辊印的话,请问有类似的厂家吗

楼主:
最大印刷图
长只展开了1米左右

网友(点评):
7m连续印?最大最小间距?还是每张只印一次?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大印刷图
长只展开了1米左右

产品7米上,每个上面印一组,然后我裁断,继续做下一个7米的产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辊印的话,请问有类似的厂家吗

字体印刷最细的地方多少,这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参数

你找包装材料印刷厂,应该可以做得人家比较多,我只是了解工艺,对工厂不熟悉

量很大才适合辊印,否则还是丝印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体印刷最细的地方多少,这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参数

谢谢你提供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