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压机辊皮脱落后主电机的电流为什么会增加?

楼主(2015-04-22):
描述:
水泥生产中的辊压机是这样一种设备:有两个500KW的主电机通过减速机、万向节联轴器带动两个辊子相向旋转,物料从高处经缓冲仓和溜子落到两个辊子的中间,在物料和物料中间,以及辊子和物料中间形成高压,从而起到对物料破碎的作用。
两个辊子分别为动辊和定辊。定辊固定不动,只是有电动机带动旋转。动辊在旋转的同时可以沿轨道横向运动,从而调整两辊之间辊缝的大小。动辊的横向运动是由一套液压系统通过四个加压油缸实现的。
       辊皮的耐磨材质是通过耐磨焊条用电焊的方式在辊子的胎坯上焊上一道一道的横纹实现的。实际生产中因为种种原因会导致辊皮脱落,形成一个一个的凹坑。脱落后辊子就变的有点椭圆了,从而导致动辊在旋转过程中不断的前进后退。物料不能获得足够的压力,造成生产能力降低。但同时也发现主电机的电流也增加了。

问题:请解释为什么辊皮脱落后主电机的电流增加了?最好能从运动学的角度,比如动量、动量矩定理、动能定理等。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一开始我觉得辊皮脱落,辊子失圆,会导致辊子本身的转动惯量增加,从而使转矩增加,电流增加。但是转动惯量是m×r×r,相对于整个辊子的质量讲,脱落的辊皮质量很小,基本可以忽略,但是惯性半径R的变化也不大啊?
辊皮脱落后,辊子横向运动频繁了,辊缝频繁波动,但是脱落前也波动,脱落前波动无规律,波动慢,基本上是从一个稳态到另一个稳态。这个怎样和电流增加联系起来呢?

网友:
简单问题,就是所谓的‘楔形效应’,新棍子,圆的,表面有焊道或者‘辊钉’,运转起来是稳态的,只有当粒度改变的时候,其载荷才改变,棍子回退,卸载,选矿厂的高压辊磨比你这个大多了,但原理是一样的,

当棍子旧了,就失去了圆度,产生楔形,楔形对粒度更加敏感,就这么个事情,

网友(点评):
八爷,小时候玩手推独轮车,如果轮子圆,推起来轻松,如果轮子椭圆,推起来就费劲,是这个理吧?

网友(点评):
那是力矩原理,就是重心常变化,阻力是变的,就感觉费劲,这个是把料带入‘楔形’而产生附加阻力,二者还不完全一样,

网友(点评):
您的意思是类似“油楔增压”吗?那个应用于液体与粘度、速度和间隙有关,这个又有哪些影响呢,可以增加系统刚度来保证不攒动吗?

网友(点评):
学习了。今天检到八爷分享的知识,有哪一天可能就变成口袋里的钱,钱入脑洞了,哈哈,三句不离钱 哈哈

网友:
学习大侠经验,这就是实际的钞票,哈哈

网友(点评):
你好好学吧,到有人请你的时候,就有钞票了,哈哈

网友(点评):
好的,我天天来检八爷分享出来的知识,天天为将来的口袋装点钱

网友A:
8爷说的应该是辊子变椭圆后,类似楔块式超越离合器了,物料和辊子产生自锁效应,扭矩变大,电流相应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8爷说的应该是辊子变椭圆后,类似楔块式超越离合器了,物料和辊子产生自锁效应,扭矩变大,电流相应变大

这个东东吗,利用楔角自锁,有道理

网友(点评):
哈哈,你怎么也来分钱?这钱是会 分裂的,欢迎一起拣

网友(点评):
由知识到钱路还很远啊,哈哈

网友:
2楼很对。这主要是负荷增大。扭矩间歇性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