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失败品,望高人指点。

楼主(2015-04-22):
前几天做整理,翻出3年前做的一个失败品。当时做这个东西是想靠这个用内孔定位车外圆,东西做出来后使用效果离期望太远,就闲置下来了。
这个图上的东西做机加的都不陌生,就是模仿它做的。

这个是我做的,粗车好找人调质,自己精车,因为厂里没线切割,只好自己画线锯弓开缝。

调质后用锯弓锯起来超费锯条,缝开好后,发现外圆比没开前小了近1mm,工件夹持后跳动很大。本来准备丢弃算了,但想到这个小东西费了我3天班外时间,开缝时足足用了10根锯条,又舍不得。有没有做这个的高手说说开缝后的变形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坐待高手解惑

网友A:
先说下这个材质吧,弹簧夹头很多人用弹簧钢做SUJ2 65Mn之类的,我自己是选择SK3材质的,工艺安排 粗加工 开槽留余量 热处理 精加工 精开槽

网友(点评):
看他说的简单,其实这里边需要做很多东西,还有细节需要追问

网友(点评):
说实话真是失败了很多次才总结出来的做法,目前可以做到跳动0.02mm以内

网友(点评):
想问下你热处理用的是调质吗?我选的材料是45号钢,厂里没有弹簧钢。

网友(点评):
用45的 肯定不行,至少要弹簧钢,不然用一次就报废了

网友(点评):
槽开的大小长短不一样精度也受影响不?

网友:
涨卡头么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加10分。。。。

网友:
热处理和机加艺没处理好

网友:
工艺了解不多,过来膜拜一下

网友:
热处理比较重要,槽切割完以后涨紧,精磨外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下这个材质吧,弹簧夹头很多人用弹簧钢做SUJ2 65Mn之类的,我自己是选择SK3材质的,工艺安排 粗加工 开 ...

这个比较靠谱

做账套,材料的韧性要过关,就是说最好用弹簧钢做,然后是热处理工艺一定要对,不能残留太多内应力。机加工反而不是很重要。

楼主的变形应该是机加工后,热处理不当的残留内应力释放的缘故。

网友(点评):
哦,谢谢!我用的45号钢,不知道调质处理后是不是要时效?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做

网友(点评):
做这个,没啥,就是车,线割,选好材料,他没达到使用效果,估计是夹紧同轴度不好,因为他车可能没有啥问题,但是剧的话,没有精度,也就是割缝没有做到完全等分,这样肯定不行的,不能省的,硬省,只能出废品了

网友B:
精度太低,做过的胀紧套重复夹持0.01MM内的的。

网友(点评):
给点意见。材料42CrMo已调制,给个加工工艺啊!

网友:
开槽的时候别开穿了,留点点最后开穿

网友(点评):
受教,我也想过了,用线切割不开穿,变形应该会小一些

网友C:
这种弹性夹头,材料的韧性要过关,应用65mn,回火去除应力。机加工反而不是很重要。

变形应该是机加工过后热处理没合格,变形较大。

网友:
可以试一下在你开槽的终端 先钻孔 ,然后开槽距离孔3mm 左右,然后去调质 再精加工。
工艺:
1、粗车外圆内孔留量,调质。
2、半精加工外圆内孔,槽线终点位置钻孔,槽线开至孔外缘3mm左右。外圆内孔留磨量。
3、淬火
4、磨外圆内孔至尺寸。
5、线切开槽。

网友(点评):
标准工艺,和我们以前老国企的一样。

网友(点评):
补充:材料65Mm或9siGr,热处理HRC40-45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槽不开通,在需要开通的那端钻孔?

网友:
哈哈!那个槽用手锯锯过.一天还能锯好多个.
淬火后还好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下这个材质吧,弹簧夹头很多人用弹簧钢做SUJ2 65Mn之类的,我自己是选择SK3材质的,工艺安排 粗加工 开 ...

需要高手解释!

网友(点评):
解释哪里?

网友:
铣刀夹刀套

网友:
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弹性夹头,材料的韧性要过关,应用65mn,回火去除应力。机加工反而不是很重要。

变形应该是机加工过 ...

也想过去回火,但是又担心调质后再回火硬度不高。锰钢应该没这方面的担心。

网友D:
自己做这种东西,需要制作的工件不会是很大批量。
普通的45钢当然可以做,普通状态的就可以,不需要热处理。
内外配合圆锥的锥度不能大,以1:10为宜。楼主所做的不知道是多少,看起来大了点。并且明显光洁度不够,与圆锥的配合应该很差。
内外锥孔一定要配合好。以前我做这些东西都用红丹粉研合检验,以保证其接触面积。
开缝的端头,先钻一个防裂孔好一些。
制作要点是锥孔套外圆一定要留余量,最后尺寸要在夹具在车床上安装好,配合后制作。

网友(点评):
"制作要点是锥孔套外圆一定要留余量,最后尺寸要在夹具在车床上安装好,配合后制作。"前辈所说配作能否详细介绍一下?难道是拉杆收紧后再精车外圆吗?不是很懂这方面,请赐教!

网友(点评):
就是这个意思,针对自制的简易夹具而言。如果是制作大批量工件的夹具,同样应该在模拟工作状况下精磨锥孔套外圆。

网友:
用不着考虑弹性。
用这种心轴的工件,内孔应该有精度。装卸工件,锥孔套需要涨开的尺寸有限,锥孔套有得用。

网友:
这种内外锥配合的东西我做过无其数,都用普通的,不经热处理的材料。
除掉做车夹具外,更多的用于精密圆柱和内孔配合。
当研磨棒或研磨套用。

网友(点评):
老师傅,请教一下,您的思路是不是不进行热处理,就把这东西当消耗品来用么?

网友(点评):
是的。凡事需有性价比,自制工夹具尤其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做这种东西,需要制作的工件不会是很大批量。
普通的45钢当然可以做,普通状态的就可以,不需要热处理 ...

老先生好!谢谢这么细心的指点。这个失败后我也总结了一下,觉得有两点是失败的最大原因。1,没有合适的开槽工具,如果有线切割或锯片铣刀,我就可以不用把槽开出头。2,忽略了开槽后的变形问题,应该粗车调质再开槽然后精车内外形。
终究是没机会去实践自己的想法,流水线上的床子挤不出太多的时间。内锥半角我记得是5度,当时怕角度小了不方便卸工件。

网友(点评):
分瓣为4的倍数,小的分为4瓣,大的8瓣,就可以把锥孔套竖起来同时锯两条缝。防裂孔不能没有。我最早做这些东西,极大程度靠手工,哪有现在的好条件。

网友(点评):
制作的重点是内外圆锥面的配合你好像没有认识到。能做好这一点,要精车的只是与工件的配合面,锥孔套内圆开槽后是加工不好的。另外,反复说不用热处理你也没有接受。要做这个东西,你还有得失败。

网友(点评):
老先生指点得很详细,受教了

网友(点评):
开槽后怎么车孔啊!,·会不会变形啊!

网友:
俺以前在国企就做过这类弹簧夹头以及送料夹头。弹簧夹头诀窍是先开槽后热处理。但开槽不全开。热处理完后在全开的。送料夹头又完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做这种东西,需要制作的工件不会是很大批量。
普通的45钢当然可以做,普通状态的就可以,不需要热处理 ...

您老的意思是这样的吗?
1,粗车内外形后精车内锥。
2,车与内锥相配合的外锥,用红丹粉进行研配,使内外锥严密吻合。
3,开槽。
4,精车外圆。
有一点疑问,这样做外圆与内锥的同轴度估计很差。
另外,我做这个的目地是准备上生产线用的,每个月2万的产量,所以期望热处理后能减少一些磨损。感谢您这么早回复我的贴,让您费心了。
通过这几天大家的指点,我似乎有了点信心,所以决定抽时间安我自己的想法再做一个看看能不能成功。谢谢您的指导,我这人太笨了,估计还是没能领会您的意思,总之先做一个看看吧。

网友(点评):
前面所说是指用45这类材料,自制简易夹具而言。若是用在大批量工件的制作,则夹具的内锥芯和外锥套都应该用工具钢制作并热处理,精加工用磨削。后面楼层有典型工艺。

网友:
楼主的锯法很厉害!

网友:
用弹簧钢,调质处理。我们经常用这工艺夹具加工零件

网友:
像这种涨紧套应该选择弹簧钢比较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度太低,做过的胀紧套重复夹持0.01MM内的的。

请教张紧套制作工艺

网友:
机加工艺:选用65Mn
1、粗车内锥、外圆;
2、开槽(末端链接);
3、钻防裂孔;
4、热处理;
5、与心轴配磨(实用红丹粉),锥度1:10;
6、磨外圆;
7、开槽末端。

网友(点评):
专业精湛,热心助人

网友(点评):
先钻防裂孔再开槽吧

网友(点评):
开槽末端连接什么意思啊

网友:
好牛逼啊,耗掉10根锯条手工开缝~想想手上应该都要长满茧子了

网友:
做过仪表车夹头 车内外圆 开槽 热处理 精车

网友:
粗车(外,内都留余量)——调质——精车(内外一次车完,中途不要拆下来)——开缝,这样同心度保证0.001没问题。记得精车时不要分开车。

网友(2015-05-24):
这个工艺还是有的学哦

网友E:
涨紧套我自己做过两种工艺的:65Mn 调质-粗车-淬火(48~52HRC)-精磨-线切割开槽   20CrMnTi  精车-渗碳淬火-外磨-线切割
起始我觉得你设计的有点问题,你没有留变形槽,导致整个夹具的连接部位和工件夹持位置都在变形。你仿照的钻床钻夹头,精度不会高到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涨紧套我自己做过两种工艺的:65Mn 调质-粗车-淬火(48~52HRC)-精磨-线切割开槽   20CrMnTi  精车-渗碳淬火 ...

谢大侠指点!根据舍友们的指点,最近我又做了一个,用的40Cr调质材料,因为厂里刚好有这种材料,20CrMnTi也有,不过没有调质。这次做的比以前的有很大进步,变形量很小,夹持精度在3丝内,已经远超预期目标了。
想问下大侠,用65Mn做的是不是更好一些?

网友(2016-12-15):
首先你变形是由 外力或者温度变化造成工件组织产生变化 而形成的,这下你就懂了吧,除了线切割还是线切割

网友(2017-02-16):
楼主用锯条的手艺不错··

网友(2017-03-29):
这样的技术已经很好了,要是我就是弯弯的一条一条

网友:
高手都在了  顺便问一下有没有做3片镶合金夹头的高手

网友(2017-10-19):
能买到啊

网友:
自己做?
这个玩意要先开一次槽才行吧,不然后面肯定变形,开完槽在精加工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这个不错,看回帖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大其  楼主的帖子令到我
家实  非常
请我  感动
不是  为什么我非要这样
要混         回复
羡经         楼主
慕验         因为
我的  这是真正的十五字